请教伺服控制器选型

楼主(2015-01-05):
各位师傅前辈大家新年好!

   我刚接触伺服电机属菜鸟级,在这请求大家帮助。前几天刚买了个二手三洋P10B18200BXS00伺服电机无驱动器,电机绕组线和编码器线被剪断只剩一截,

  电机铭牌标明:电压200V,电流9.6A,功率2KW, 转速2000转,线圈为星形

请教大家驱动器非得按电机型号标配吗?我在网上查了一下此电机标配驱动器型号是:PY2A050A6,能否用其他型号代替,若能的话请给个建议性价比高的驱动型号,再就是电机线和编码器线怎么接。

  先谢谢劳烦大家了。

网友A:
坐等大神回复,学习学习!!

网友B:
看编码器的信号了,如果是通用的(就是那种A,B,Z或者A,B,Z,U,V,W信号的),那用其他家的应该也可以,但驱动器可能需要支持自整定电机零位,不是的话,估计就只能用它自己家的了。

楼主(2015-03-04):
打开编码器防尘罩型号为:F686000DK1  0208220013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