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为什么会出现瞬动后锁死或者电机出现尖啸声但是基本不动?

楼主(2015-01-05):
在调试伺服电机时,由于底座不问,出先负载大幅度摇晃,我过去把负载扶住,造成电机堵转,然后把电机断电了。之后上电出现报错,一般是过热、定位误差过大等。清除报警后伺服驱动器上电显示正常,但是伺服ON后,给予其指令电机不能正常转动,会出现瞬动一下锁死,或者电机出现尖啸声但不运动。请问这是什么问题。我是用的是NSK DD直驱伺服,PS3015。另外电机的机械结构应该没有收到过什么冲击。

网友A:
哈哈,先把机械部分正好先,伺服应该没有问题,正好了再研究叫不叫的问题

网友B:
可能是初始相位没准确适配,您用的什么类型光栅?如果电角度不准可能会乱跑、过流、啸叫都有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