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NSK伺服DD电机为什么会出现瞬动后锁死或者电机出现尖啸声但是基本不动?

楼主(2015-01-05):
在调试伺服电机时,由于底座不稳,出先负载大幅度摇晃,我过去把负载扶住,造成电机堵转,然后把电机断电了。之后上电出现报错,一般是过热、定位误差过大等。清除报警后伺服驱动器上电显示正常,但是伺服ON后,给予其指令电机不能正常转动,会出现瞬动一下锁死,或者电机出现尖啸声但不运动。请问这是什么问题。我是用的是NSK DD直驱伺服,PS3015。另外电机的机械结构应该没有收到过什么冲击。

网友A:
编码器是不是震碎了,这个不好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编码器是不是震碎了,这个不好说

我后来试着设定过用户原点,编码器可以读出当前原点与机械原点的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