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速,哪位师傅点拨哈

楼主(2015-01-05):
大家都来出个建议,这个刀片有两万转左右,在不拆下来的情况下要测试它的转速,并保存。

内部的刀片,类似豆浆机的。

个人分析了哈,这东西在应用的时候,还需要防水,

另外关键是传感器不好安装。

网友A:
就是个串极式直流电机没必要去测转速,目测下大约转速,空转时时间不能长很容易烧线圈。电机轴上防水用的是密封圈。装什么传感器?大多情况下此类用器都是一次性的坏任何一样零件就丢了。

网友B:
高速激光光纤就行了,有水不影响

网友C:
将刀片上贴一个黑色反光胶纸,用激光侧速仪测试。将激光对准黑色胶纸就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高速激光光纤就行了,有水不影响

网友E:
驱动部件安装编码器呢?此处不好安装 驱动部件总能安装吧

或者在驱动与此物之间的连接上做点文章,在外边解决测速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驱动部件安装编码器呢?此处不好安装 驱动部件总能安装吧...

网友B:
高速激光光纤,基恩士的最快应答速度是18-25μS,应该满足楼主要求

网友G:
20000/60=333.33,三点多一转每毫秒,要用微秒级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