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800变频问题

楼主(2015-01-05):
     ACS800-01-0070-5+E200+B056+P901变频器一台,机子拆下来后。通380V电;在DTC模式下,变频器报警FF30(辨识),去掉后,一启动就报FF56(电机缺相)。在标量控制下,变频器正常运行,检测进项电380v,母线556v,出线480v电压,再用母线分别于出线侧量都是354v左右。这种情况下变频器是什么状况,怎么解决。

     想问下,为什么在DTC情况下报电机缺相?在标量情况下的问题,输入电压应该500v。

网友A:
这个很难说啊,我们这换过几次板子,A-GPS板或另一块,不好找问题,替换法最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