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防漏电问题请教

楼主(2015-01-05):
各位师傅好:本人有事不明特来请教。三相四线供电电源(没有地线)。由于设备工作环境潮湿要有防漏电措施。故把设备金属外壳做接零处理并把外壳还做接地处理(在设备旁边往地下打一根长1.3米直径25毫米不锈钢实芯管地面积水地湿)。不知此方案是否可行。有无安全问题。

网友A:
   可行的,但是你的 设备不要接漏电开关吗 ?

楼主:
谢谢阿水--王者之师师傅指点。漏电开关领导考虑了用了一个三极漏电开关。由于设备工作需要零线。我想漏电开关应该合不上。事后通电漏电开关确实合不上。我想用四极漏电开关应该能行吧。不过没试过。设备工作环境实在太潮漏电开关容易误动。

网友B:
这么做,供电系统属于TT系统吧。中性线只做工作电源使用。

三相漏电保护只能作为三相负载设备漏电保护,四相的话,零线一定接进去。否则漏电保护会误动作。

网友C:
楼主的做法完全没问题,接零后接地符合规范,但是其不可混用

这个一定要注意,以免发生事故

楼主:
还有一点不明。如果原来三相四线电源工作零线没接设备外壳并做入地处理。现在我把新增设备外壳接工作零线并做入地处理。对原电源系统有什么影响。如果新增设备外壳不接工作零线只做接地处理。可以吗。

网友B:
零线和设备外壳一并接地处理,这是典型的TN-C系统啊,以前老供电系统常采用,缺点是三相负载不平衡时,地线和零线都可能产生不平衡电流。存在安全风险!!

如果方便的话,增加一根地线,构成TN-C-S或TN-S接地系统。使用起来很方便,不容易导致接线错误,也安全。

但一定注意,不能一部分设备接零,一部分接地出现,那样很危险!

网友D:
简单的说,可以,但你的零线不能经过开关。

网友E(2015-02-12):
引用 楼主:
还有一点不明。如果原来三相四线电源工作零线没接设备外壳...

不可以!

典型的四线制系统其中一根是PEN零线,如果零线线径和相线同线径或符合规格金属外壳不需要接重复接地线,可以在总开关处做个重复接地就可以了!这根外壳重复接地线是多余的,合规格完好的PEN零线完全能保证漏电不触电,而且不需要漏保来保护增加不必要的停电事故。做好日常维护正常巡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