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车是怎样实现提升快慢速的。车上一堆电阻箱子又有什么用呢?请求大神帮帮忙!

楼主(2015-01-05):
我一直跟人家修天车,但我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原理!车上一堆电阻箱子又是怎么实现切电阻的?为什么要弄一堆电阻呢?

网友A:
电阻箱子是电阻起动使用的吧

网友B:
一般电阻使用在绕线转子电动机上调速。启动以后电阻分级切除,实现简单调速。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般电阻使用在绕线转子电动机上调速。启动以后电阻分级切...

还是在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就接触到了绕线转子串极式调速电机,那个像方向盘一样的转盘就是分极切断串联电阻加速的。

网友B:
没错!你说的方向盘是凸轮控制器。应该属于“古老”设备采用的。好处是接线少,控制简单,维护方便。缺点是,调速性能不好,触点常烧坏。导致电机缺相产生。

所以设备维护人员,要经常检查凸轮控制器触点磨损情况。不定期更换磨损触点。

网友D:
一般是采用凸轮控制器控制的绕线式三相异步,你可以搜一下“凸轮控制器”接线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