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超级XY曲线显示

楼主(2015-01-05):
做超级XY曲线显示,当显示曲线点数少于140点时曲线可以正常显示,当点数大于140点时,就变成一条直线。我PLC寄存器里的数值正常。比如 D0-D139 可以正常显示     D50-D189可以正常显示。只要多于140点就不能正常显示。有哪位大侠知道是哪里出现问题。指导下我.    我没有积分了,只能无分求助了

网友A:
没有特别明白你140个点的概念

不应该一个寄存器对应一条数据曲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