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牌子?高人指点!!!

楼主(2015-01-05):
不知道这是什么牌子。只是知道是编码器。大概多少钱能买到?求高手指点!!!!小弟谢了!!!!!

网友A:
好像是法国雷恩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法国雷恩的

网友C:
是总线通信还是脉冲输出、模拟量输出等,你查找一下输出格式,如果是总线输出的话改动就需要改程序,如果是脉冲输出就随便找一个安装尺寸一致、输出类型一致就替换了

网友D:
好像是法国雷恩的吧,求证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