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电焊机改直流电焊机

楼主(2015-01-05):
  我把一台BX-300A交流电焊机输出端加装了4只二极管做桥式整流,改为直流电焊机用,(客观条件需要),但用起来和交流焊机没多大区别,可能是交流成分太多吧,所以想加装一只电抗滤波器,正好有现成有10KW变压器铁芯一付,绕了10圈后测得电感量是1200uH微亨。

  请问各位大侠;200A焊接电流,电抗滤波器需多大的电感量?mH毫亨或uH微亨。

楼主:
高手请进-------------

网友A:
要想焊接电流平滑,还是用三相电降压到36V—48V再整流做焊接电源(加一个电抗器就行),我自己用一个90KW的自耦启动器变压器改装了一台,电流可达300A,电抗器是一个2.2KW单相变压器改的,

楼主:
我需要的是加一个电抗器;L=多少mH 或者多少uH?  请高手指点。

网友A:
你的这个10KW变压器铁芯体积太大,你直接用“I”铁芯或者闭合铁芯但是需要最少1-2mm气隙以保证铁芯不会饱和,你的电感量在0.5mH左右调整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