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小PLC(实现星三角切换)

楼主(2015-01-05):
超小型PLC生产厂家资料。网上说之前资料下载有问题,截图给诸位参考  带解释的梯形图,超小PLC插在标准14脚继电器座上使用。

网友A:
程序不复杂!输入输出点数要求不多,超小型PLC足够了!

网友B:
在一些场合还是好用的。

楼主:
谢谢支持  我们的超小PLC产品  已经在市场上使用多年  是成熟技术(保证正品) 芯片是原装进口的工业级芯片

网友C:
很好的产品呀

网友D:
程序不复杂!输入输出点数要求不多,超小型PLC足够了

楼主(2015-03-11):
是的 ,  希望多多支持,  产品是成熟技术 ,性能稳定。

网友E(2015-05-18):
产品是标准PLC架构,非单片机组装品,有问题可以一起讨论

网友F(2015-06-23):
引用 网友C:
很好的产品呀

网友G:
不错的产品 很好很少用到

网友H:
如果仅做电机的星-角启动,这东西太没用了,只少用一个时间继电器,还要增加几个继电器。还不如“星-角启动控制器”,配上接触器就成了。

网友E:
这只是一个常用的程序,并不单一控制电机正反转。用此产品控制,维修方便,接线简单,价格也不贵。该产品可以根据设备的动作要求用梯形图编程,实现不同的逻辑控制动作。里面的很多 , 计数,延时,比较,上升,下降沿控制。。等功能都未用到。

楼主(2016-03-06):
这只是一个小范例,梯形图程序可以随意更改的,并不只适应电机正反转。可以通过编写梯形图实现其他功能的控制方式。

楼主(2016-05-13):
通过下载线,可以在现场更改程序,USB和232口都能下载。产品非专用的控制器,他可以通过梯形图编程实现不同的控制方式

楼主(2016-07-10):
有问题一起讨论,编程很简单

楼主(2017-02-16):
可以通过电脑梯形图编程,实现不同的动作要求。

楼主(2017-07-23):
产品下载线   直接在14脚继电器座上下载程序

楼主(2018-07-27):
也可用USB下载程序   配个USB-232转接线就好

楼主(2019-01-12):
下载线是专用的  1个可以兼容所有型号小控制器

网友I(2019-05-07):
成熟产品   有问题一起讨论

网友J:
程序不复杂

楼主(2019-07-09):
是的 简易的程序   共可编写4096步程序

楼主(2020-09-16):
直接驱动:继电器,汽缸电磁阀..等负载

网友K(2021-04-22):
有机会可试用下

网友L:
是挺不错的,如果能够加入1-2路的模拟量就更加的好了

楼主(2021-11-09):
USB也可下载程序

网友M(2024-05-29):
这还挺好的,挺方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