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泰PA666-3S 三相电流表参数设置使用说明书

楼主(2015-01-05):
因说明书丢失,使用PA666-3s正泰产三相电流表时显示数据不对,参数设置有问题,求朋友发一份说明书学习一下,谢谢。邮箱liyong80870@qq.com

网友A(2019-05-09):
像你这种问题,一般是电流变比没有设置,就是仪表菜单进去有个CT,比如电流互感器是100/5A,就把CT设置成20,保存后数据应该就对了,如果还有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