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有没有这样的扩展模块

楼主(2015-01-06):
我用台达的PLC,控制几个电机。因为设备分布范围很广,设备数量也越来越多,维护人员寻视一遍要好几天。不知道台达有没有这么一种扩展模块,用手机卡,如果那一台设备那一台电机有故障,就发短信息到指定手机号码提醒。

网友A:
台达肯定是没有这样的模块了。用串口和GSM猫通讯+SIM卡实现短信报警。

网友B:
楼上的方案在用吗?详细情况说说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上的方案在用吗?详细情况说说看。

 这个方案很成熟了 ,以前网络不是覆盖不好的时候 就用这个GSM通讯,现在都是以太网通讯了。你可以百度一下PLC与GSM通讯,很多成熟案例的。

我现在用的是 广域网+摄像头,可以实现远程对PLC程序,HMI VSD的配置,摄像头监控现场,可以足不出户完成现场诊断和调试。

楼主:
我这个设备是荒郊野外的几只水泵,以太网肯定是不可能用的,无线信号也不可能有,所以只能采取移动GSM信号

网友C:
荒郊野外,不知手机GSM信号覆盖了没有?

个人倾向于远距离无线模块信号采集系统

网友D:
这个帖子能详细展开探讨,就可以受精了

学习了。

网友E:
撸主  试试用信捷PLC试一下  信捷PLC专用G-BOX。。。就是插手机卡的可以用作短信实时报警,另外还有短信发送SET RST等置位复位命令。。。还可以通过短信读写内部寄存器D

网友F(2018-08-17):
台达LOGO的一个G代码转换例子,直接可以用PMsoft软件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