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DC机房的图形化设备基础信息资源管理平台

楼主(2015-01-06):
一、       系统平台:

系统采用VisualNet软件,是专门用于为用户搭建各种设备、线路资源管理的一套开发平台。用户只需进行常规的图纸设计、数据录入,就完成的项目的开发制作,中间无需进行任何的代码编写。

在本系统中采用单机版还是网络版主要根据以下需求,由用户来确定:

1、  如果管理的人员较少,并且无需复杂的web方式的管理,那么就采用VisualNet单机专业版即可。

2、  如果设计管理的人多于3个,并且需要通过web方式进行远程的管理、查询,并且希望通过权限方式进行不同的项目管理控制,那么在VisualNet的基础上,另外增加购买WebServer标准版或专业版即可。有关软件的具体信息请看相应的资料。

二、       技术路线:

根据用户的需求信息,我们将按以下方式进行实施:

1、  模块的定制:

图库制作分成两块,一块是图形,另外是属性字段的定义。

A、 图形制作:

VisualNet本身已经提供了大量的机房设备模版,如果图库集中已经有了,那么我们只需从图库中挑选出来直接使用即可,如果图库集中没有,那么到现场拍摄实际的设备照片后,让软件厂商矢量化制作一下即可(目前是免费的)。

B、 属性字段定义:

在VisualNet模板编辑状态下,直接通过自定义属性字段的方式进行。方式如下:

1、运行VisualNet,按F9进行模板编辑状态

2、新建模板,如:服务器、交换机、防火墙、电源、机柜、配线架、ODF架、机房等。

3、从系统中拖拉属性字段给相应的模板,譬如给字段定义为:主机、IP地址、MAC地址等等

通过以上两步的操作,就完成的图库的设计制作。如果在今后使用过程中需要增加、修改或删除模板,只需切换到模板编辑状态,进行相应的图形、属性字段的修改即可。一旦修改完成,所有的设计项目也就能同步完成更新。

2、  图层规划:

从用户需求来看,需要的图层主要有以下四层:

1、  楼层:主要管理机房的位置、责任人、值班电话等常规的管理信息。

2、  机房层:主要管理机柜的布局,以及机柜信息的管理。

3、  机柜层:主要完成综合布线管理、配线架管理、设备管理(如服务器、交换机、防火墙等)。

4、  设备层:主要完成机框、模板、端口以及端口之间线路的连接管理。

3、  图纸设计:

根据以上的图层规划,我们按由总到分,由粗到细的方式进行设计。设计时全部采用模块拖拉的方式进行节点的布局。在本系统中,我们的设计方式为:楼层---机房---机柜----机架---设备---端口。通过不断的双击这些节点,来进入下一个层次进行细化设计。

在设备图层完成布局后,最后一步就是端口之间的线路连接。有关设计方式,请参看网站上的快速入门指导。

4、  数据录入:

图纸设计完成后,我们点击图中的每个节点或线,那么它们相应的属性信息就会在属性窗体中显示出来。然后我们选取以下一种或多种方式进行数据录入:

第一种是:点击每个设备或连接线缆,在属性窗体中挨个地输入属性数据。譬如,我们点击了服务器,那么服务器的相应属性信息会显示出来,如:名称、资产编号、IP地址、MAC地址、CPU、内存、操作系统、管理员密码、驱动程序地址、web管理入口等。给相应的字段输入相应数据后保存,那么今后点击了这个设备,其相应信息就直接显示了,很容易找到需要的数据。

第二种是:点击设计页面底部的“数据统计”项,然后按“统计”按钮。这时系统会产生一个excel报表,在报表中依次输入相应的数据后保存,那么这些设备或线路也具有了相应的数据信息。供今后直接使用。

5、  与第三方软件或文档的绑定:

在系统运行中,我们有可能经常需要打开或访问3类软件或资料:web方式的网管软件、通过安装的windows应用软件以及各种文档资料。这些信息在VisualNet平台中,只需通过双击事件的绑定,把web地址、软件运行的路径、文档地址输入到双击事件中来完成。

举个例子:现有一个交换机的web管理软件,平时我们是通过在IE栏中输入地址后,登陆到管理页面来访问的。那么在VisualNet中,我们右击交换机,然后在双击事件中,输入该web地址后保存。当今后需要监控该设备时,我们直接双击该交换机,就调出了web登陆界面来管理了。

如果我们还为这个交换机增加了一个字段,譬如叫:“紧急处置接口”,那么在字段的双击事件中,同样输入它的web地址,今后通过直接双击该字段,就可登陆到“紧急处置”页面了。

如果我们还有其它的电子文档也需要通过双击的方式去打开或访问,也一样采用该方式实现。譬如:有个字段“网卡驱动程序”,我们可以在此把网卡的驱动程序的web下载地址或在本机上的文档地址输入进去,今后如需重装系统,可以采用双击的方式直接下载或打开即可,十分便于维护。

6、  web发布与权限管理:

Web发布有两种主要方式:一种是单机版的web页面发布,另外一种是通过WebServer服务器进行的发布。前者在项目设计完成后,在工具栏中直接点击菜单中的web发布按钮,就完成的项目的web转化。该方式与采用WebServer的管理方式相比,在网页的发布上较为简单,功能较弱。

采用WebServer方式进行发布时,用户可以根据需要进行用户账号管理、权限管理、流程管理等操作。

三、       管理运行:

在完成了以上几个步骤后,整个系统就完成了实施,在今后的管理维护工作中,我们只需根据设计好的项目,进行应用就可以了。在这里我们举几个常见的管理应用:

1、  属性查询

查询设备参数或数据信息是我们常用的功能之一。系统提供了“即点即显”功能,每个图形都是“活的”,点击其中的任意一个设备或线缆,其所有的相关属性全都显示了出来。譬如点击交换机,我们能看到交换机的各种属性和配置参数;点击服务器,我们就能看到服务器的相关信息;点击光缆,就能看到光缆的各种技术参数,十分便于我们的资料查询。

2、  链路分析

在维护工作中,我们有时要插拔一些线缆或者从配线架上重新跳接一下光纤,那么在插拔之前我们很需要了解这个端口的终端设备是什么、起始端设备是什么、会影响到其它哪些设备。VisualNet系统提供的“路由分析”、“端链路分析”、“连接关系”功能,很容易地帮我们找到整条链路上所有的设备、线路、中间跳接点及其各自的信息。

双击链路中的任意一根线或节点对象,系统会自动切换到设备的实际页面,并闪烁指示其位置,十分便于我们查找分析。

3、  资产统计

在任意一个层面上,点击“数据统计”按钮,您都能很快地统计出当前页面或其子页上所有类型的设备数量和参数报表。在不同的页面层次上,可以对不同区域、楼层、部门、机柜等进行统计。

针对统计出的报表数据,您无需担心找不到它们具体在什么位置。如果您双击这行数据,那么系统会直接跳转到该设备所处的设计页面,并闪烁指示该对象。如果您打开了“细节预览器”,您还能看到线路两端连接了哪些设备,同时也通过闪烁指示的方式进行线路定位指示。VisualNet提供的图形与数据信息的紧密集成功能,为系统在数据和图形之间的自由切换提供了方便。

4、  设备查询

由于VisualNet平台很好地把数据集成到了图形中,因此设计图中的每个图形对象都能很容易地被搜索到。譬如我们想升级内存为256M以下的PC机,这时,您可以在查询窗口中,为“PC机“模板的内存字段输入数值256,选择条件是“<”,然后按“查询”按钮,即可得到结果。

在得到查询结果后,双击这行数据,系统就能打开该设备所处的页面,同时闪烁定位其具体位置,十分便于我们抢修维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