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电事故的预防措施

楼主(2015-01-06):
        老生常谈了。。。

       (1)各种家用电器的金属外壳,必须加装良好的保护接零。
       (2)随时检查电器绝缘情况。使用前要仔细查看电源线及插头。
       (3)室内线路及临时线路的导线截面积应符合载流量的要求,使用的导线种类及敷设工艺应符合规范要求。
       (4)各种电气设备的安装必须按照规定的高度和距离施工,相线与零线的接线位置要符合用电规范。
       (5)刀开关的电源进线必须接静触点,保证拉闸后线路不带电。刀开关需垂直安装,并使静触点在上方,以免拉闸后自动闭合造成意外。
       (6)低压电路应采取停电检修安全工作方式。在操作时,应视同带电操作。
       (7)带电维修时,必须做好对地绝缘,单线操作。工具必须具有良好的绝缘手柄。
       (8)更换熔丝时不得擅自将熔丝加粗,更不能用铜线代替。
       (9)电器发生火灾时,应先切断电源,不要用水去灭火。
       (10)危险的带电设备应外加防护网,以防止与人体接触。
       (11)加强安全用电宣传及安全用电知识的普及。

网友A:
触电事故的预防措施怎么能少了漏电保护器

各种家用电器的金属外壳,必须加装良好的保护接零(接地?)

网友B:
安全第一啊,看不见,摸得到的电老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