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相色谱仪的基本操作

楼主(2015-01-06):
1. 加热

由于气相色谱仪的生产厂家和质量的不同.测定温度的方式也不相同 对于用微机设数法或拨轮选择法给定温度.一般是直接设数或选择合适给定温度值加以升温.而如果是采用旋钮定位法.则有技巧可言

2. 过温定位法

将温控旋钮调至低于操作温度约30℃处给气相色谱仪升温当过温至约为操作温度时.配台温度指示和加热指示灯.再逐渐将温控旋钮调至台适位置

3. 分步递进定位法

将温控旋钮朝升温方向转动一个角度.升温开始.指示灯亮:当温度基本稳定时 再同向转动温控旋钮.开始继续升温:如此递进调节、直至恒温在工作温度上.

4. 调池平衡

调池平衡 实际是调热导电桥平衡.使之有较为台适的输出讲调节技巧.其实是对具有池平衡、调零和记录调零等

第一步.用池平衡或调零旋钮将记录仪指针调至台适位置;

第二步.自衰减至l6倍左右.观察记录仪指针移动情况;

第三步.用记录谓零旋钮将记录仪指针调回原处;

第四步.退回衰减.观察记录仪指针移动情况;

第五步.用调零或池平衡旋钮将记录仪指针调回原处

5.点火 氢焰气相色谱仪 开机时需要点火.有时因各种原因致使熄火后.也需要点火然而.我们经常会遇到点火不着的情况下面介绍两种点火技巧.供同行们相试

6. 加大氢气流量法先加大氢气流量.点着火后.再缓慢调回工作状况 此法通用

7. 减少尾吹气流量法先减少尾吹气流量.点着火后.再调回工作状况 此法适用于用氢气怍载气.用空气作助燃气和尾畋气情况

8.气比的调节

氢焰气相色谱仪三气的流量比.有关资料均建议为:氮气:氢气:空气:l:l:9.但由于转子流量计指示流量的不准确性.事实上谁会去苛求这个配比呢?本人认为 为各气旌以良好匹配.目的是既有高的检测器灵敏度又能有较好的分离效果.还不致于容易熄火。本着上述原则 气比应按下法调节:

(1)氮气流量的调节

在色谱柱条件确定后、样品组分分离效果的好坏、氮气的流量大小是决定因素 调节氮气流量时.要进样观察组分分离情况.直至氮气流量尽可能大且样品组分有较好分离为止

(2)氢气和空气流量的调节氢气和空气流量的调节效果.可以用基流的大小来检验 先调节氢气流量 使之约等于氮气?的流量.再调节空气流量 在调节空气流量时.要观察基流的改变情况 只要基流在增加.仍应相向调节.直至基流不再增加不止 最后.再将氢气流量上调少许。

10.进样技术

在气相色谱分析中,一般是采用注射器或六通阀门进样 在考虑进样技术的时候.主要是以注射器进样为对象

11. 进样量

进样量与气化温度、柱容量和仪器的线性响应范围等因素有关,也即进样量应控制在能瞬间气化.达到规定分离要求和线性响应的允许范围之内 填充柱冲洗法的瞬间进样量:液体样品或固体样品溶液一般为0.01~ 10微升.气体样品一般为0.1~ 10毫升 在定量分析中.应注意进样量读数准确

(1)排除注射器里所有的空气

用微量注射器抽取液体样品时.只要重复地把液体抽凡注射器又迅速把其排回样品瓶.就可做到遗一点。

还有一种更好的方法.可以排除注射器里所有的空气 那就是用计划注射量的约2倍的样品置换注射器3~5次.每扶取到样品后,垂直拿起注射器.针尖朝上 任何依然留在注射器里的空气都应当跑到针管顶部 推进注射器塞子.空气就会被排掉。

(2)保证进样量的准确

用经畿换过的注射器取约计划进样量2倍左右的样品.垂直拿起注射器.针尖朝上.让针穿过一层纱布.这样可用纱布吸收从针尖排出的液体 推进注射器塞子.直到读出所需要的数值用纱布擦干针尖 至此准确的液体体积已经测得.需要再抽若干空气到注射器里.如果不慎推动柱塞.空气可以保护液体使之不被排走

12. 进样方法

双手章注射器 用一只手(通常是左手)把针插入垫片.洼射大体积样品(即气体样品)或输入压力极高时.要防止从气相色谱仪来的压力把柱塞弹出(用右手的大拇指)让针尖穿过垫片尽可能踩的进入进样口.压下柱塞停留1~ 2秒钟.然后尽可能快而稳地抽出针尖(继续压住柱塞)

13. 进样时间

进样时间长短对柱效率影响很大,若进样时间过长.遇使色谱区域加宽而降低柱效率 因此.对于冲洗法色谱而言.进样时间越短越好.一般必须小于1秒钟,如果有疑问可以进入北京布莱迪查询。

网友A:
木见过,主要用在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