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图--刚接好的PLC柜

楼主(2015-01-06):
感觉好久没来了,最近挺忙,这不刚接好一台PLC柜,大家给指点指点哪些地方可以完善完善

PLC 是西门子300系列的,第一行是电源、CPU\通信模块等,以太网、DP\MPI都用到了,变频器和触摸屏走DP

网友A:
不错。

背板再往前点更好;没看见风扇

网友B:
不错,布局还可以

网友C:
怎么这么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这么空啊

哈哈,这还算好的那,,按照甲方的意思,要把变频器单独放在一个大柜子里面,,那就没法看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不错,布局还可以

网友E:
看这柜子接线真少,楼主有时间分享下控制过程,及程序。

网友F:
菜鸟飘过  向前辈学习

网友G:
柜子深度多少?看起来很深啊!空间绝对OK!

网友H:
柜子太深了,拆装模板、测量信号、排查故障不是很方便。

网友I:
进线电抗呢?变频器太低了,其它很专业。

网友J:
  柜子内布线很是漂亮整洁, 不错, 给楼主受精了, 顶起,希望楼主 继续 再讲讲 柜子的 大约控制功能,还有下面变频控制的功能!

网友K:
很好,布局很规整、感觉柜子很整洁!

网友L:
PLC放下面靠近端子排,省线省功夫。变频器发热放上面,整机容易散热,如果散热风扇是向上抽风的,你这样的布局,变频器的热量会传递给PLC(本身PLC不发热的也发热了)。端子排是螺纹的吧?放下面人蹲着接线难受,建议选购欧式弹簧端子排......

网友M:
引用 网友L:
PLC放下面靠近端子排,省线省功夫。变频器发热放上面,...

没有看到专用PLC电源、输入、输出电源和光耦板

网友N:
仿欧式的吧,应该在CPU的右上方增加温度开关控制散热风机。

网友O:
变频器在下面,估计要折腾抗干扰了哦

网友P:
缺通风设备,电源隔离,抗干扰部分。

网友Q:
个人感觉一:变频器的热量会使PLC温度太高    二:变频器产生的谐波会对PLC模块产生干扰

看上去很漂亮,不知道好用不

网友R:
看着很清爽。

不知有无接地板

网友S:
很好、很好、很漂亮很好看

网友T:
确实已经不错了!600深的柜子就这样,维修要钻进柜子里了。确实如有的网友所说,貌似变频器没有进线电抗器,干扰,散热,维修考虑感觉欠完美------一方之见!

楼主:
出差了好几天,回来一看,人气还行,非常感谢大家的评价和宝贵意见,,柜子安装调试完毕,现场没发现干扰什么的,,箱体尺寸800*600*2000   现场制作底座 高度200,,PLC没有隔离措施,,也没有单独的电源,变频器位置稍微低了一点,接主线不太方便

网友U:
柜子东西少布局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