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ncu

楼主(2015-01-06):
现在手里有一个ncu572.2数码管跳到六 但是plc无法总清且fr ps pf pf0 同时闪烁  请问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A:
我是维修西门子NCU也算是高手吧,里面NUC的PLC小卡坏了。导致NC可以总清,PLC所有的灯全部亮,这样的故障大部分在小板的NUC比较多,大板的比如571.5。572.5这样的出现的故障比较多。

网友B(2016-02-25):
NCU模块上的数码管显示——

表示“Real mode may have been switched to Protected mode.”
真正的模式可能已经切换到保护模式。

表示“Start of download from the PCMCIA card.”
开始下载PCMCIA卡。
(Number with decimal point 号码小数点)
表示:“The number of the module that has just been downloaded appears on the status display.”
在一些模块,刚刚被下载上的状态显示。

表示“Download from the PCMCIA card has ended successful.”
下载PCMCIA卡已经结束成功。

表示“The debug monitor is initialized.”
调试监测初始化。

表示“Operating system was downloaded successfully.”
操作系统成功下载。

表示“Operating system has started up.”
操作系统启动。

表示“NCK software is initialized.”
NCK软件初始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