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压力变送器原理及现场故障分析

楼主(2015-01-06):
  智能压力变送器被测介质的两种压力通入高、低两个压力室,作用在δ元件(即敏感元件)的两侧隔离膜片上,通过隔离片和元件内的填充液传送到测量膜片两侧。智能压力变送器是由测量膜片与两侧绝缘片上的电极各组成一个电容器。当两侧压力不一致时,致使测量膜片产生位移,其位移量和压力差成正比,故两侧电容量就不等,通过振荡和解调环节,转换成与压力成正比的信号。

  智能压力变送器和绝对压力变送器的工作原理和差压变送器相同,所不同的是低压室压力是大气压或真空,智能压力变送器的A/D转换器将解调器的电流转换成数字信号,其值被微处理器用来判定输入压力值,微处理器控制变送器的工作。

  另外,它进行传感器线性化,重置测量范围,工程单位换算、阻尼、开方,传感器微调等运算,以及诊断和数字通信。

  施工现场出现的故障,绝大多数是由于使用和安装方法不当引起的,归纳起来有几个方面。

  1、一次元件(孔板、远传测量接头等)堵塞或安装形式不对,取压点不合理。

  2、引压管泄漏或堵塞,充液管里有残存气体或充气管里有残存液体,变送器过程法兰中存有沉积物,形成测量死区。

  3、变送器接线不正确,电源电压过高或过低,指示表头与仪表接线端子连接处接触不良。

  4、没有严格按照技术要求安装,安装方式和现场环境不符合技术要求。

  以上出现的故障都会引起变送器输出不正常或测量不准确,但经过细心检查,严格按照技术要求使用和安装,及时采取有效措施,问题都可以排除,对不能处理的故障,应及时通知鼎拓科技技术进行检查,咨询电话:022-60955019。

转载请注明原文地址:http://www.yalibiansongqi.com.cn/xinwen/402.html

网友A(2015-07-09):
如果是取压管道部分堵塞会对测量造成什么影响

网友B:
不错 分析的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