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与变频器的通讯问题

楼主(2015-01-06):
请问如何通过在触摸屏输入频率大小,发送到PLC,再由PLC发送到变频器。就如变频器VF0。请问松下PLC程序怎么写??

网友A:
1,查看说明书 选择变频器适合你可以改变频率的方式:模拟量还是通讯?

1.1如果是模拟量,硬件连线 然后PLC配置模拟量模块,输出0-10V、或4-20ma,具体怎么输出PLC的模拟量模块手册会有详细说明

1.2 通讯:确定通讯方式 232 485还是422 一般都是485 然后PLC与变频组态通讯,确定节点

按照PLC通讯手册配置 完成

说这么多 其实就一句话  看手册。

楼主:
好吧 总之谢谢了,程序例子是用指令F313,F312,27.就是弄不懂为什么是这样

引用 网友A:
1,查看说明书 选择变频器适合你可以改变频率的方式:模...

网友B:
这个貌似不难吧,通讯就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