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485实现一台PC连接2台西门子200

楼主(2015-01-06):
请各位专家帮新人解决,通过485实现一台PC连接2台西门子200,就是在一台PC上对不同设备进行操作,不知能否实现?应该怎么解决?感谢大家!

网友A:
通过路由器或者交换机,以太网通信可以解决。。。

如果是西门子200的话两台主机分别要加:CP243-1模块

如果是SMART200的话直接是自带以太网口的。。。组网方便快捷

网友B:
200之间组成DP网络,一个DP头选带下载口的,即上方有个九针接头,下载线连接电脑即可

楼主:
感谢各位高手专家指导!有问题再求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0之间组成DP网络,一个DP头选带下载口的,即上方...

 兄弟还能有时间讲具体点,耐性指导菜鸟!~谢了!

网友C:
太厉害了爱的色放俄方   。开始公开募、

网友D(2018-09-07):
可以实现1PC操作不同的PLC, 首先需要给PLC 不同的站号地址的,然后确定要PLC 要同PLC通信的协议, 比如走PPI的话, PLC 可以不用单独再编程, 选择好PC上要控制的上位机, 进行编辑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