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CP1H+CIF01 232c插卡,和视觉传感器通讯问题

楼主(2015-01-06):
CIF01这边收对应对方的发,发对应对方的收,对接GND,短接了CIF01的4和5号脚,就是通讯不上,那边能监视到输出数值,我这边用RXD(235)接受,D寄存器里一直是0,怎么回事。PLC设置里面串口2波特率啥的都是一致,选的RS232c模式,结束码CR+LF。有哪边不对么?

网友A:
试试这个方案,把电缆插头查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这个方案,把电缆插头查查

换了电脑串口转usb调试,可以了,应该是那边没发结束符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