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D自动对位系统问题

楼主(2015-01-06):
现使用CP1H 2号扩展板凹槽上的232c插卡与外部CCD影像系统进行通讯,读取到角度偏移量x数据,接收到的 ASK码格式。

例:D100----------值为:+1

       D101----------值为:75

       D102----------值为:.2

即偏移角度为+175.2,我要将以上读取到的ASK吗格式换算成伺服用位置控制数据,给X轴用,请教如何换算??跪求指导,谢谢!!!!!!

网友A:
一开始读取的是ASCII码吧,用ASCII加减乘除。

网友B(2016-05-17):
想讨教下,你用的CCD型号是什么?

网友C:
伺服用位置控制数据是怎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