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显温控表和八回路闪光报警仪怎么组线

楼主(2015-01-06):
温控的报警怎么接到闪光报警仪上

网友A:
温控表输出用10、11常开端子,8路闪光报警器输入端子是8-15(公共端是1);

比如第1台温控表10、11端子接到报警器的8、1端子;

第2台温控表10、11端子接到报警器9、1端子;

以此类推

网友B:
将所有数显表的11号端子用短接线串接起来,接到闪光报警器的1号端子上,然后8台数显表的10号端子依次接到闪光报警器的8、9...16端子上。

网友C(2015-02-07):
支持一楼的回答!八路闪光报警仪就是这样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