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需要转角度

楼主(2015-01-06):
伺服电机转90度吸产品后在转90度,一直这样转是用转矩模式还是速度模式,求解

网友A:
这是位置模式。。。回答完毕!!!

网友B:
尊敬的客户:

       您好!

       一般这种旋转90度要求的话是用位置控制,但具体还是需要看你的设备工艺要求。

 此致

----------------------------------------------------------------------
安川电机 客户咨询中心

上海市卢湾区湖滨路222号 企业天地一号路22楼

TEL: 400-821-3680     FAX: 86-21-53852008

Email:customer@yaskawa.com.cn

<受理时间>

9:00~11:30/12:30~16:30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尊敬的客户:       您好!        一般这...

你好,我是用安川的伺服电机带动的圆盘,转90度吸料,在转90度,这样循环的接线时,前后极限只需短接就可以?

网友B:
尊敬的客户:

       您好!

       不好意思,不是很明白您的意思。

       为了能更好的解决问题,烦请通过下面的方式与我司客户咨询中心取得联系,谢谢。

 此致

----------------------------------------------------------------------
安川电机 客户咨询中心

上海市卢湾区湖滨路222号 企业天地一号路22楼

TEL: 400-821-3680     FAX: 86-21-53852008

Email:customer@yaskawa.com.cn

<受理时间>

9:00~11:30/12:30~16:30

----------------------------------------------------------------------

网友C:
应该使用位置模式,这个吸上的东西会影响系统惯量,参数调整需要用自适应。

国产很多伺服已经具备内部可编程位置功能,如果仅仅完成这个动作,可以省去上位控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使用位置模式,这个吸上的东西会影响系统惯量,参数调...

谢谢,了解了,这只是部分动作。

请问用安川20位增量型的伺服,PLC选型需要每秒多少的脉冲量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是位置模式。。。回答完毕!!!

网友E:
PLC 的脉冲频率一般都 是100K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