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驱动求助-00

楼主(2015-01-06):
请教各位大侠,用PLC控制步进电机旋转一定角度和不同转速,有没有公式,就是具体的脉冲频率,给多少个脉冲怎么计算。我采用的是DMD402电机驱动器驱动电机,8细分。能举例说明最好,谢谢啦

网友A:
1.8的 步距角,共需1600个脉冲一转,频率是控制速度,转角度控制脉冲数,算一下多少角度需多少脉冲数

网友B:
仔细查看有关技术说明书

网友C:
如果电机步距角是1.8,则8细分后,每发一个脉冲电机转1.8/8度,转一周需要1600个脉冲,如果PLC设定发脉冲频率为1600,则电机转速每分钟转速60,具体看相关设备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