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时清零求助

楼主(2015-01-07):
想做一个组态,累计消耗和当班消耗,每天定时9点和20点将当班消耗自动清零,应该如何编写程序,先谢谢了

网友A:
     你是什么 PLC 与 MCGS 通讯的呀, 我们 是 在 PLC  程序中做的 设置时间清 0, 你的屏内也可以设置一个定时功能,到了这个时间输出一个变量到 PLC 来做数据清 0 也可以

网友B:
屏里的宏可以做的,取的系统的万年历,然后时间比较去做。没用过显控的,用台达的做过

楼主:
谢谢各位回复,已做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