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德利AS2-IPM变频器

楼主(2015-01-07):
请教高手:爱德利AS2-IPM变频器控制直流电机,电机停止的状态下关机,电机会转动一下;把变频器转速调到0时就不会了,是不是没设置好,该怎样弃置?谢谢回复!

网友A(2015-04-13):
上海家务机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变频器、伺服器、步进驱动器、调速器、触摸屏、PLC、温控表、开关电源等工业自动化设备维修的服务企业。

1、24小时承接<此处内容被屏蔽>服务,故障检修;一般故障当天解决,特别故障2天内答复。

2、维修程度:达到芯片级,最大化降低客服保修成本。

      维修价格:根据故障及损坏元件报价,提供维修清单.。

3、上海周边客户可通过快递、物流方式发给我们,收到故障品后当天给予答复。

4、公司维修流程:免费检测,报价客户,客户确认再维修。

5、公司地址:上海嘉定南翔镇银翔路888弄6号1层

       联系人:周先生      电话:13795314028

欢 迎 新 老 客 户 致 电 咨 询 !!!

网友B(2016-01-30):
变频器是输出电压频率可调的设备,只能驱动交流电机设备。不能驱动直流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