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和互联网怎么结合

楼主(2015-01-07):
大家都是在工控行业奋斗多年的,目前互联网之风已经颠覆了很多的行业,但是工控是否安静的令人出奇,工控行业的互联网之路怎么回事儿?

网友A(2015-03-25):
工业4.0就是进行传统制造业技术与互联网技术的融合。

其实已经有了。

比如工业以太网,现场总线已经和传统PLC技术不同了。传统PLC产品,不同厂家不兼容,但是通过现场总线和工业以太网很容易将完全不同的plc产品集成成一个系统。正如无论你使用UNIX,WINDOS还是MAC在互联网上没有什么不同。

网友A:
工业以太网打开工控通向互联网之路。但出于安全考虑,工控系统是自封闭的。但是远程访问完全可以使用互联网技术。

网友A:
我们观察身边的产品线,就很有意思。

比如新款门富士定型机主控电脑是一台工控机,其中有一块板起着西门子S7 300PLC CPU模块的功能,它支持PROFI-DP总线,所以PLC采用西门子的很方便。但是变频器是LENZE的LENZE自身是CANBUS总线,怎么办?是采用转发器吗?实际不是,门富士的设计是将工控机作为网关,增加一块CANBUS通讯卡就行了,实现两个系统的连接。正如三台电脑互联有一台电脑上有两块网卡一样。

这个例子,不懂计算机网络技术你会觉得很难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