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曲线图如何做的问题!

楼主(2015-01-07):
本人想做一画面,在这个画面中能监视温度变化的曲线图,有个图这后使我能更快的调好PID的各个参数,请问各位师傅,我应该怎么做这个画面,谢谢!!

网友A:
用什么上位机软件呢?

网友B:
  PID 做曲线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PID 做曲线 ???

他应该没有那么复杂了,只是做温度曲线监控,用来对比PID参数设置的情况。

如果是台达的HMI,利用历史曲线控件,设置好取样点数,取样参数和取样寄存器。在设置一个目标值的曲线。就可以了

楼主:
对,楼上说的对,我就是这个意思,我用的台达的屏,台达的PLC,当前温度是一区写到D190,二区D196,各位师傅能说详细点怎么做吗,我看了看手册没有看明白!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对,楼上说的对,我就是这个意思,我用的台达的屏,台达的...

 好吧,那就帮人帮到底,送佛送到西了。

1,HMI设置控制命令,这个不是必须的。只是增加屏幕和程序的紧密性

2,设置历史缓冲区

历史缓冲区和曲线对应

程序控制采样,这个取决于你缓冲区的设置是PLC控制还是屏幕定时。PLC控制时用程序

其他的详细设置你就参考手册吧。我的策略就是:多读书,多看报,少吃零食,多睡觉。哈哈哈

楼主:
谢谢,柳工的讲解,在问一个问题,这个“采样点数”是什么,还有“自动停止”选“Yes"还量”NO"!

楼主:
哦,又查了查手册,终于在以前版本的手册中找到关于这方面的内容了!但是没有说具体的说“数据格式”谢谢柳工,请给解说一吧!在这我选择什么格式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哦,又查了查手册,终于在以前版本的手册中找到关于这方面...

 数据格式取决于 你的将记录数据精度 是小数还是整数,这个只会影响你的数值单位和曲线启动时的间隔。因为整数是一个字 浮点是多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