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主板价格为什么比商用主板高

楼主(2015-01-07):
    我们平时生活中接触的更多的是普通的商用主板,对工控主板接触得少,也了解得少,不知道商用主板和工控主板有什么区别?为什么工控主板的价格比商用主板高?工控主板相对商用主板好在哪?鉴于此,祈飞科技(Prafly)整理了商用主板和工控主板的相关知识,对商用主板和工控主板做一个详细的对比,来介绍两者之前的区别,让大家更好地了解工控主板。

1.主板元器件的用料与设计:

商用主板:

    商用主板由于其更新换代的速度比较快,且对产品的稳定性及使用环境的要求比较低,故此追求的是产品的时效性,以及本身产品的市场定位,对元器件选择要求上 一般只需满足系统运行2到3年的使用寿命即可(3年之后大部分已经更新换代了),元器件的用料上使用普通级别的就可以了。例如电容,商用主板都是大量使用 普通的电解电容,一是出于商用市场产品的使用考虑,二是为降低主板的成本考虑。

工控主板:

1)工控主板的元器件

    工控主板选料会选用经过长时间,高要求验证元器件,用以保证产品在恶劣条件下高可靠性要求。例如工控主板的元器件需要适应宽温环境(-20℃~60℃), 如固态电容器,保证在恶劣环境下(寿命期内永久开机、气候恶劣、潮湿、振动、多尘、辐射、高温等等)正常工作;主板元器件需要耐高温、抗潮湿等等。

2)工控主板的电容

    工控主板采用的是高质量的贴片式的固态电容、钽、陶瓷电容,即使使用的电解电容,对其品质、性能及寿命要求也远高于商用产品,现在的工控主板都基本上采用 固态电容,特别中高端的工控主板。商用主板基本都是大量采用针脚式的大电解电容,因为大电解电容成本低、容值大一个可以顶多个贴片或坦电容。从性质来说, 电解电容稳定性不及钽电容、陶瓷电容高,寿命不及它们长,耐高温程度不及它们好。贴片式电容比针脚式电容更加稳定。从价格上,钽电容比普通的电解电容要 贵,且由于钽电容的电容量较小,使用在主板上时,需要使用更多数量的电容,单单钽电容的成本就是电解电容的几十倍,这也是导致工控主板比商用主板成本价格 高的原因之一。随着国产固态电容器厂家越来越多,固态电容器的价格的下降,现在的高档次的商用主板都在使用固态电容器。

3)工控主板的PCB

    商用主板采用的是4层PCB设计,一般的PCB线路板分有四层,最上和最下的两层是信号层,中间两层是接地层和电源层,将接地和电源层放在中间。工业主板采用的是6层以上PCB线路板设计,其设计是为了加强主板的抗电磁干扰、电磁兼容能力,增强主板的稳定性等等。

4)工控主板的寿命

   与商用主板2到3年使用寿命不同,大多数的工控主板寿命要求在3年以上,部分高品质的工控主板,使用寿命甚至达到5—7年。

2.CPU的差异

   以往,商用主板的CPU与工控主板的CPU之间的差异不明显,导致有部分追求最大利润的商家用商用主板的CPU充当工控主板CPU,赚取更多的利润。但是,在2009年Intel成立专门为工控领域服务的嵌入式部门,商用CPU与工控CPU的差异则越来越大。

1)CPU的功耗和制程

   工控主板一般选用的是低功耗的CPU,以便适应工控行业恶劣的环境应用。在Atom N270CPU之前,Intel并没有专门的嵌入式部门,只把工控领域作为普通的CPU应用行业。自2009年Intel正式成立嵌入式部门,意味着 Intel将商用CPU和工控CPU正式分开,而且Intel对嵌入式工控领域的发展也越来越重视,相继发布AtomN230、N270、N280等低功 耗CPU,以区分商用CPU和工控CPU。在今后,Intel将为工控行业应用研发更低功耗和制程,将南北桥部分功能整合在处理器上的CPU,以满足工控 行业的使用要求。

2)CPU的线路设计

   由于工控主板需要适应宽温、宽压的工业应用环境,工控主板对电压的适应范围比商用主板更宽,工控主板的电压范围一般在9—20V之间。对于CPU的线路布局和设计,要求更加精密。

3)抗电磁波干扰能力不同

   由于普通商用主板的市场定位和良好的使用环境,其产品一般只会做商用级的电磁兼容测试,抗电磁波干扰能力较低。

   工控主板由于其针对的是工业市场,对抗电磁波干扰能力要求较高,需要通过EMI、EMC等测试和认证。这需要从两个方面考虑,一是从主板的线路布局设计上考虑,二是从机箱选料和结构、电源、接地情况上进行考虑。

3.排产流程与检测流程

   工控主板很多时候是根据某种应用开发出来的,可能只适应某种应用,所以它的使用量是很有限的,而商用主板是面对全民的,所以它一次性的投产可以非常大。由于产量的原因,工业主板会比商用主板的排产费用分摊高出很多。这也是造成工业主板与商用主板成本差异的一个方面。

    一些大厂家对商用主板的测试是通过T3三道测试工序:ICT、FUNTION、MANU。绝大多数的厂家对商用主板只通过T1一道测试工序:ICT。甚至 一些厂家为了节省成本连T1都没有做,就直接将主板做销售,将T级测试放到了用户的身上,所以这类型的主板返修率特高(通常这些小厂的产品的服务态度非常 好,有坏即换,给用户很大的错觉)。

    ICT就是线路测试,是否有开路,短路,这个时候不加任何外设(CPU,DIMM(内存)等治具),目的就是避免到后面funtion的时候烧坏治具。 FUNTION主要就是功能测试,会加上CPU,DIMM,等等外设,做一次开机测试,这里会发现所有的问题,基本funtion通过就OK了。MANU 就是实测了,所有的外设全部接上,开机测试,检测兼容性等等。

   工控主板出产前是要严格通过多道测试工序一般T5~T7,除ICT、FUNTION、MANU外还要做的测试,如温度、振动、安全性等测试,确保每片主板的质量。

   由于普通商业级主板的市场定位,其产品一般只会做电子产品需要的CCC认证,长城认证,民用级的电磁兼容认证工业级主板由于其针对的是工业市场,所以出 于可靠度的需求,在每一款主板在上市前都会做CEEMC,FCC,QArealbility,CCC,震动,落下,等工业级要求测试认证。

4.尺寸规格

   商用主板目前主要采用ATX架构;

   工控主板为了适应多种应用环境,采用集成度高,体积小,多种尺寸规格的主板,包括3寸板、5寸板、ATX、Micro-ATX、LPX、半长卡、全长卡等各种规格。这里有一点需要注意,由于工控主板价格较高,部分商家用商用主板的材料做成工控主板的规格,以赚取更大的利润空间。

5.接口的支持

   商用主板,往往只能提供4根PCI插槽,由于受制于PCI规范,基本上PCI4的驱动能力有相当大的衰减,因此大多数商用主板仅提供3根PCI槽;

   工控主板,由于其设计用料的工业性,除支持PCI插槽外,同时可以支持MiniPCI-E、PC 104+、COM口等接口,内嵌GPIO总线,可以实现GPI,GPO功能,而且工业半长卡、全场卡能与底板配合更具扩展性支持多个ISA、PCI、 MINIPCI扩展。当然3寸、5寸等嵌入式主板是属于定制类的规格,其扩展性就不会考虑太多。

6.使用环境

   工控主板常在恶劣环境下工作(寿命期内永久开机、气候恶劣、潮湿、振动、多尘、辐射、高温等等),而这些环境下是商用主板无法胜任,当今商业主板大部分只能运行在安定的环境下(工作时间短、室内、常温等等)。

7.工作温度与散热方式

    商用主板基本只能在5℃~38℃之间的环境温度中使用,对机构的散热要求低,讲究外观够炫够酷。

    工控主板可以在-20℃~60℃之间的环境中稳定、无故障的工作,甚至某些工业主板采用特殊的宽温设计,温度范围可达-20度~70度。这对机构的散热方 案,散热效率都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在工控主板机构的散热设计上,必须使用的特殊散热设计,甚至还采用全铝制的机构外壳,而且对CPU、南北桥和硬盘等发热 大户,进行特殊处理,保证工控主板和整机的正常运行。

    很多工控机由 于在恶劣的应用环境下(例如潮湿、振动、多尘、辐射、高温等等应用环境)使用,空气中的尘埃和盐分,都会对主板造成腐蚀,影响主板的正常使用,因此很多工 控机有必要采用无风扇的机箱结构,防止恶劣环境对系统造成伤害。但是全密封无风扇的结构,因为热源的互相干扰,对主板的性能和稳定性的要求比较高,对机构 的散热方式和散热效能的要求很高,务必要将积热有效散发出去。

8.管理性

    商用主板只提供最简单的远程管理(通过连接网络,使用第3方的软件,如REALVNC,PC ANYWHARE等实现)。

   工控主板除了可以提供类似的远程连接管理外,还可以实现远程无人值守的自动开关机功能。通过内嵌的IPMB,SMNP-1000模块,可以实现系统实时运行信息的管理、记录、发送功能。

9.客制化

    商用主板一但生产出来就无法再针对市场需求更改,完全无用户化的设计,用户只能选择通用型的主板。

   在工控领域,很多工控主板可以灵活的满足一些客户后续的特殊需求而实现用户的定制化,更好、更完美配合客户的使用需求环境。

10.存储界面

商用主板只提供常见的存储界面IDE和SATA;

工控主板可以提供IDE、SATA、CF卡等多样化的存储界面。

11.保护功能

     商用主板没有提供的任何的保护功能;

    工控主板通过特殊设计,在遇到死机等异常情况,可以实现看门狗自动重新启动、防浪涌冲击等功能,全力的保证系统在恶劣环境的高稳定性的要求。

12. 市场规模

   商用主板以标准化产品为主、产量以及市场规模较大、可轻易转换成其他品牌的主板。

   工控主板以客制化产品为主、产量以及市场规模比较小、转换成其他品牌的主板成本较高,因此选用工控主板的用户,一般情况下不会轻易转换其他品牌。

总结:

    从以上种种可以清晰了解到,工控主板从设计,用料,生产,制造都是经过严格的筛选和测试,保证工控用户正常、高可靠性的使用。同时也应该了解为什么工业主板会比商用主板贵。

    虽然工业主板贵,但其稳定、低功耗的特点使用户在使用过程中能极大降低其使用及维护成本,现在越来越多的用户已经意识到工控主板的优势,在一些对使用环境 及稳定性要求比较高的场合,很多以前使用商用主板的客户也开始改用工业主板了,因为对于一些工程项目来说,采用工业主板后,减少了后期的人工维护成本和使 用成本,而且提高了系统的稳定性。

    近几年,随着技术的进一步成熟,工控主板的销售量越来越大,工控主板的成本也大幅度下降,其价格与商用主板的价格也不断拉近,一些对电脑功能要求单一但稳 定性要求高的场合,如多媒体广告系统、证券交易系统、智能家居等等很多都改用了工控主板。另外,一些传统使用片机应用的行业,如机床控制也开始改用X86 结构工控主板,因为工控主板价格在用户接受范围,并能达到高稳定性,在X86架构下大大减轻了软件编程难度,大大降低人工成本。

    工控主板的应用面越来越广,也证明了用户对主板品质要求的提高,但也不能盲目的一味要求品质,在应用的时候需要明确需求,什么场合什么环境应用什么主板。总之一句话:适用的才是最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