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PI电缆通讯找不到PLC

楼主(2015-01-07):
如题,下载时,找不到PLC地址

刷新PLC地址,但是一直提示:通讯超时,请检查端口号,网络地址,波特率和连接电缆

  1. 重启过电脑,PLC,拔插过ppi电缆,

    不知道到底哪里不对

网友A:
USB虚拟的串口吗?

打开设备管理器查看是串口号

网友B:
如果是那种老得PPI电缆,你看一下波特率设置的对不对,再看看属性里面的COM口设置的是否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虚拟的串口吗?打开设备管理器查看是串口号

设备管理器里,没发现USB串口,在设置PC/PG接口里,PC/PPI属性,里本地连接为USB,我的编程电缆是进口ppi电缆,以前用着很好,出过一次,重启都好了,而且,用刚买的USB电缆也不行,客服让重装SP9编程软件,可是还是不行,怎么办

网友C:
我给你远程看下,你加我QQ2530833970

网友D(2018-09-11):
按图的情况, 远程地址是0 是不正确的, 刷新PLC时候如果有刷新出来PLC地址, 就要在远程地址这边改为对应的PLC 地址, 如果没有,那么就要找一下硬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