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笔记本怎样与步科触摸屏通讯

楼主(2015-01-07):
华硕笔记本怎样与步科触摸屏怎么通讯不上,系统win7。

请各位高手帮忙!

网友A:
可以换台台式机试试,可能是驱动没安装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换台台式机试试,可能是驱动没安装好。

 台式机是可以的,但笔记本就不行,操作系统win7,换系统能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