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行车改造成为遥控”的相关资料

楼主(2015-01-07):
本人最近遇到2个行车改造成遥控操作的项目,不知道购买哪种型号的遥控装置,需要相关遥控装置资料及推荐,10T行车,凸轮控制器控制,单钩!能够有电控柜图纸就更好了!

网友A:
这个要另做一套控制箱的。其实也简单的。八键六位的普通遥控就可以用了

网友B:
直接用禹鼎的就行了

网友C:
谢谢!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另做一套控制箱的。其实也简单的。八键六位的普通遥...

网友:
谢谢,正在联系南京禹鼎

引用 网友B:
直接用禹鼎的就行了

网友:
恐怕不行,应该需要增加控制柜

引用 网友D:
直接买遥控器和接收模块就行了

网友E(2015-11-18):
大部分都是采用河南禹鼎遥控器,根据你的遥控功能选择遥控套件,一般单速度葫芦是500元以上

网友F:
单梁还是双梁,单梁的简单,双梁要做一个控制柜

网友G:
因为是凸轮控制,需要单独制作一个控制箱,把遥控输出嵌进去。一些保护可以控制总启动部分,其他部分单独输出控制。

网友H:
重新做一个电器柜,里面加装接触器和摇控器

网友:
谢谢各位大侠!这个项目已经搞定了!双梁的,另外增加电控柜---难点是保留原有凸轮控制器操作---好在已经处理完了,如果有需要交流的可以发邮件给我------我保留了电子版改造图纸!

网友I:
对:   谢谢各位大侠!这个项目已经搞定了!双梁的,另外增加电控... 内容的回复!

你好,能给我发一份图纸吗?309523936@qq.com ,感激不尽!

网友J(2016-07-06):
能给我一份图纸查考一下吗?谢谢你。邮箱273796185@qq.com

网友J:
对:   谢谢各位大侠!这个项目已经搞定了!双梁的,另外增加电控... 内容的回复!

能给我一份图纸查考一下吗?谢谢你。邮箱273796185@qq.com

网友K(2019-08-04):
对: 谢谢各位大侠!这个项目已经搞定了!双梁的,另外增加电控柜---难点是保留原有凸轮控制器操作---好在已经处理完了,如果有需要交流的可以发邮件给我------我保留了电子版改造图纸!     内容的回复:

你好,麻烦传一份学习一下。839245584@qq.com

网友L(2019-10-09):
这是本人自己做的起重机电气行业公众号,里面有常用变频器参数,PLC手册,编程软件,各种电气资料,朋友们可以关注一下。

网友M:
行车现在用无线已经是大势所趋了

网友N:
找中级起重工程师1名,资质用。138  2505***7491李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