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电的危害和预防

楼主(2015-01-07):
一.静电产生的原因及其危害
    静电是由不同物质的接触、分离或相互摩擦而产生的,例如在生产工艺中的挤压、切割、搅拌和过滤,以及生活中的行走、起立、脱衣服等,都会产生静电。
    静电的电位一般是较高的。例如人在穿、脱衣服时,有时可产生一万多伏的电压(不过其总的能量是较小的)。静电的危害大体上分为使人体受电击、影响产品质量和引起着火爆炸三个方面,其中以引起着火爆炸最为严重,可以导致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过去在国内外都发生过此类事故,主要是由于静电放电时发生火花将可燃物引燃所造成的,因此,在有汽油、苯、氢气等易燃物质的场所,要特别注意防止危害。

    二.防止静电危害的措施

    静电危害的防止措施主要有减少静电的产生、设法导走或消散静电和防止静电放电等。其方法有接地法、中和法和防止人体带静电等。具体采用哪种方法,应结合生产工艺的特点和条件,加以综合考虑后选用。
    1.接地:
    2.接地是消除静电最简单最基本的方法,它可以迅速地导走静电。但要注意带静电物体的接地线,必须连接牢固,并有足够的机械强度,否则在松断部位可能会产生火化。
    3.静电中和:
    绝缘体上的静电不能用接地的方法来消除,但可以利用极性相反的电荷来中和,目前“中和静电”的方法是采用感应式消电器。消电器的作用原理是:当消电器的尖端接近带电体时,在尖端上能感应出极性与带电体上静电极性相反的电荷,并在尖端附近形成很强的电场,该电场使空气电离后,产生正、负离子在电场作用下,分别向带电体和消电器的接地尖端移动,由此促使静电中和。
    4.防止人体带静电:
    人在行走、穿、脱衣服或座椅上起立时,都会产生静电,这 也是一种危险的火花源,经试验,其能量足以引燃石油类蒸气。因此,在易燃的环境中,最好不要穿化纤类衣物,在放有危险性很大的炸药、氢气、乙炔等物质的场所,应穿用导电纤维制成的防静电工作服和导电橡胶做成的防静电鞋。

网友A:
还未见过中和静电的应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未见过中和静电的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