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ro logix1200的数据掉电保持怎么设置

楼主(2015-01-07):
请教一下,micro logix1200PLC的数据掉电保持是怎么设置,是像西门子的一样设置的,还是像三菱一样有一个存储区域的。看说明书,上面也没描叙。

网友A:
看来你是西门子 三菱这些用多了。

AB系列的PLC 所有DATA数据都是掉电保存的。如果不想保存,那就在开机的时候CLR。

楼主:
谢谢,没用过AB的产品,碰到一客户,硬要搞个AB的。那是不是像B3 T4 C5 N7 F8这些文件数据开机都得手动清除啊,这也太麻烦了吧,这这么多中间变量。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没用过AB的产品,碰到一客户,硬要搞个AB的。那...

 只是数据,位文件不用

你的工程应该不大选个micro小型PLC,应该没有太多数据要清除吧。

网友B(2025-06-06):
小型机应该没有太多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