晕,设备停止时PLC的24V正常,开机就下降到了12V左右了!

楼主(2015-01-07):
晕,设备停止时PLC的24V正常,开机就下降到了12V左右了!搞了一下午了,不知所措了!

网友A:
PLC电源前端加隔离变压器了没有呢?

网友B:
这个你主要看直流24伏的负载有哪些啊。

楼主:
一路路的检查啊,不知所措了!

网友C:
是PLC自带电源电压下降,还是外接直流电源电压下降?PLC应用设计,建议不要用自带24V电源做输入,闲置不用,以免因外部电路故障造成PLC损坏。如果是外置的电源故障,换一个不就行了,怎么会那么麻烦?

网友D:
把电压拉下去了。

网友E:
是不是负载过大呢?或者负载有短路

网友F:
输出负载短路了

网友G:
测量点在哪?正常开关电源输出端电压压降不会那么大.

网友H:
估计负载过大,或者负载有短路。

网友I(2015-02-16):
是PLC自带电源电压下降,还是外接直流电源电压下降?PLC应用设计,建议不要用自带24V电源做输入,闲置不用,以免因外部电路故障造成PLC损坏。如果是外置的电源故障,换一个不就行了

网友J:
电压降不会有那么大,不行就换电源模块。

网友K(2015-07-14):
很久的帖子了吧   估计早解决了

网友L:
不是电源问题就是负载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