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人入门有点难,大家给点建议呀

楼主(2015-01-07):
      本人新手,刚刚接触机器人,硬件连接比较容易,但是用到通讯以后,发现入门都比较难了,真是要有师傅带,才是真的好。

网友A:
群里机器人高手出现!快点。

人总想变为机器人,机器人总想变为机器。

网友B:
先从程序名入手  知道这步程序是什么用的  然后一个一个的分解  基本上程序都有共同之处,比如 moveJ moveZ 就是机器人运动点的轨迹  然后 再学其他的  就容易很多了

网友C:
就是:配置好硬件,规划好I/O,处理好主程序MAIN,剩下就是子程序,其实子程序大多数就是示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