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求救松下plc如何在脉冲输出过程中改变速度

楼主(2015-01-08):
我现在有个设备用伺服带动个物体不停的座圆周运动,但是上半圆和下半圆所需要的速度是不一样的,有哪位大神能告诉我怎样才可以在不停止输出脉冲的情况下改变输出频率?用的是FP-X系列的,F171,F172,F174指令都是按参数表来输出频率的不能实时改变输出频率。

网友A:
172可以改

网友B:
如果是两个速度是分倍频关系 可以考虑一下 用伺服驱动器指令分倍频切换  控制 可以是这样的 将脉冲输出端接回到高速计数器      使用 F166 HC1S Y0      YO 接伺服指令分倍频控制  会有一个扫描周期的延迟 如果是发固定脉冲 要算好发多少脉冲。。我只是在想没有这样用过  我用过只切换方向。

网友C:
如果是两个速度是分倍频关系 可以考虑一下 用伺服驱动器指令分倍频切换  控制 可以是这样的 将脉冲输出端接回到高速计数器      使用 F166 HC1S Y0      YO 接伺服指令分倍频控制  会有一个扫描周期的延迟 如果是发固定脉冲 要算好发多少脉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