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子流量计在安装上应注意的一些事项

楼主(2015-01-08):
转子流量计也可以称做浮子流量计,在工业现场应用中选择转子流量计主要测量对象是单相液体或气体,液体中含有微粒固体或气体中含有液滴通常不适用。因为浮子在液流中附着微粒或微小气泡均会影响测量值。如需要远传输出信号作总量积算或流量控制,一般选用电信号输出的金属管转子流量计(即金属管浮子流量计)。如环境气氛有防爆要求而现场又有控制仪表用气源,则优先考虑远传金属转子流量计,若选用电远传仪表则必须是防爆型。推荐关注第三代金属管浮子流量计。

测量不透明液体时选择金属管转子流量计较为普遍。测量温度高于环境温度的高粘度液体和降温易析出结晶或易凝固的液体,应选用带夹套的金属管转子流量计。下面由金属转子流量计生产厂家成丰仪表厂技术人员为您介绍转子流量计安装使用注意事项:
 1、仪表安装方向   绝大部分转子流量计必须垂直安装在无振动的管道上,不应有明显的倾斜,流体自下而上流过仪表。转子流量计中心线与铅垂线间夹角一般不超过5度,高精度(1.5级以上)仪表θ≤20°。如果θ=12°则会产生1%附加误差。仪表无严格上游直管段长度要求,但也有制造厂要求(2-5)D长度的,实际上必要性不大。

2、用于污脏流体的安装   应在仪表上游装过滤器。带有磁性耦合的金属管转子流量计用于可能含磁铁性杂质流体时,应在仪表前装磁过滤器。要保持浮子和锥管的清洁,特别是小口径仪表,浮子洁净程度明显影响测量值。

3、转子流量计扩大范围度的安装  如果测量要求的流量范围度宽,范围度超过10时,可以在一台仪表内放两只不同形状和重量的浮子,小流量时取轻浮子读数,浮子到顶部后取重浮子读数,范围度可扩大到50-100。

4、转子流量计脉动流的安装  流动本身的脉动,如拟装仪表位置的上游有往复泵或调节阀,或下游有大负荷变化等,应改换测量位置或在管道系统予以补救改进,如加装缓冲罐;若是仪表自身的振荡,如测量时气体压力过低,仪表上游阀门未全开,调节阀未装在仪表下游等原因,应针对性改进克服,或改选用有阻尼装置的仪表。

5、转子流量计要排尽液体用仪表内气体   进出口不在直线的角型金属转子流量计,用于液体时注意外传浮子位移的引申套管内是否残留空气,必须排尽;若液体含有微小气泡流动时极易积聚在套管内,更应定时排气。这点对小口径仪表更为重要,否则影响流量示值明显。

6、转子流量计流量值应作必要换算  若非按使用密度、粘度等介质参数向转子流量计生产厂家专门订制的仪表,液体用仪表通常以水标定流量,气体仪表用空气标定,定值在工程标准状态。使用条件的流体密度、气体压力温度与标定不一致时,要做必要换算。换算公式和方法转子流量计的制造厂使用说明书中都有详述。

为保证成丰金属管浮子流量计正常工作并达到要求的精度,在安装时请注意以下各项:
● 安装前,工艺管道应进行吹扫,防止残留铁屑影响、甚至损坏仪表;
● 垂直安装的流量计要求流体自下而上流过流量计,管道垂直度优于5%;
● 流量计入口处应有5倍管径长度以上的直管段,出口处应有250mm长的直管段;
● 流量计安装法兰密封垫片内孔不得小于流量计本体内孔;
● 安装在生产线上的流量计应加装旁路,以便处理故障或清洗流量计时不影响生产;
● 如果流量计入口流量(压力)不稳定,尤其对于气体、蒸汽测量,为保证测量精度和延长使用寿命,应加装阻尼器装置;
● 测量气体、蒸汽时,应保证管道压力不小于5倍流量计的压力损失,以使浮子稳定工作;
● 如介质有腐蚀性,应选相应材质或PTFE衬里的流量计;
● 如介质中含有铁磁性颗粒,应在入口处加装磁过滤器,可选防腐型PTFE衬里磁过滤器;
● 如果被测介质温度高于180℃,或流体温度过低易发生结晶时,须对流量计采取冷却或伴热措施,这种情况下,应选用夹套型仪表;
● 安装完毕后,应将壳体螺钉及接线口螺纹拧紧,以保证外界有害气体对仪表的侵蚀;
● 为避免管路引起的流量计变形,安装法兰应与仪表同轴且相互平行,可适当支撑管道以避免管道振动和减少流量计的轴向负荷,测量系统中控制阀应安装在流量计的下游。
● 若仪表指针跳动不稳,发生原因是流量不稳定引起,除选阻尼装置外,还应考虑介质是否有两相流的可能性,(即液相和气相同时存在)。为避免浮子剧烈冲击,应先打开旁路阀,然后打开进出口阀门。当无旁路阀门时,应先打开仪表进口阀门,再缓慢打开仪表出口阀门,尤其测量气体时,因出口处压力很低,所以进口阀门一定要全开,并靠出口阀门来调节流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