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海绵一张一张分出来

楼主(2015-01-08):
一叠海绵,要一张一张分出来,放到别的位置,别的位置还要校正位置,请教有没有好的办法

网友A:
楼主说明行业?这么多海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明行业?这么多海绵。

应用在纸行业

网友B:
由于海绵是中空的,所以无法使用吸盘等进行操作。但由于海绵最上层有传感器检测,所以是否可以考虑在上面设计一个定位面,然后在合适位置设置吹气装置(两侧即可),使海绵散开。散开后的海绵就可以设计夹爪等把海绵夹住移走。放置的话我想用斜面再辅助吹气导正即可。以上,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由于海绵是中空的,所以无法使用吸盘等进行操作。但由于海...

谢谢,定位面可以考虑,但吹气不行,太轻了,一口气就吹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