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与上位机,PLC与HMI通讯问题

楼主(2015-01-08):
上位机通过以太网与6台台达PLC SX2通讯 ,并且PLC都以RS232和台达DOP-B系列的触摸屏通讯 。请问PLC程序上分别要怎样设置才能与上位机和触摸屏通讯?不胜感激~

网友A:
SX的机子不带网口啊

网友B:
SX的机子本身不带网口,好像也不能扩展网口,不知你的网口咋来的!

网友C:
上位机通过以太网与6台台达PLC SX2通讯(这里改485吧,每个PLC都设置为一个子站,有单独地址,上位机根据地址发送命令) ,并且PLC都以RS232和台达DOP-B系列的触摸屏通讯(PLC和HMI是直连这个只要查上了就行) 。请问PLC程序上分别要怎样设置才能与上位机和触摸屏通讯?不胜感激~

网友D:
我及得SX的机子本身不带网口,好像也不能扩展网口,不用烦了!

网友E:
新手路过,学到了。谢谢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新手路过,学到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SX的机子不带网口啊

有左边扩展啊,SX2+DVPEN01-SL

楼主:
引用 网友B:
SX的机子本身不带网口,好像也不能扩展网口,不知你的网...

DVPEN01-SL

网友G:
请问楼主,如果PLC与上位机实现了通讯,那么,在上位机上如何控制PLC。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问楼主,如果PLC与上位机实现了通讯,那么,在上位机...

我是想通过组态王之类的软件作为上位机,集中管理子站的6台PLC。就是不知道EN01-SL怎样写M值~求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