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三菱PLC读取模拟量的值一直为0

楼主(2015-01-08):
我的PT100温度变送器输出有4-20MA的电流,但是经过三菱FX2n-4AD的处理,PLC程序一直读出来的数值为0,有模拟量输入。

D30就是我要读取的数值,我用的是通道1,但是数值一直是0,无论温度多少

整个接线。

这是PT100温度变送器,上面两个端子我接了电源后再接FX2N-4AD的通道1。

网友A:
换个通道呗,换个模块呗

网友B:
模块坏的可能性比较低,程序也没错,检查一下信号输入接线吧,感觉你可能会在电流输入接线那一块有问题

网友C(2015-03-31):
上面两个端子我接了电源后再接FX2N-4AD的通道1。

这上面接线是怎么接的?详细点你有可能这接错了

网友D(2016-09-07):
,就是这么办。大家说的都很好

网友E(2017-07-08):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F(2018-04-05):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G(2018-10-14):
分数太高了,多回复好下载2

网友H(2024-10-05):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Wincc能读出数据

但是C#读出的就是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