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用组态控制PLC反应这么慢?

楼主(2015-01-08):
点一下按钮要2S之后才能反应过来,实时性比较差,有什么办法改进吗?PLC程序不大。

网友A:
问下,两者之间是什么通信方式?

网友B:
   是不是你的组态软件对 PLC 的数据刷新速度选 的时间太长或是通讯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下,两者之间是什么通信方式?            ...

modbus  ascii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你的组态软件对 PLC 的数据刷新速度选 ...

都改了,该读取的只读,该写入的只写,只写刷新时间0,只读刷新频率10ms

网友A:
我测试过组态王和200PLC进行自由口通信。很快,1S之内。

-------------

组态王中数据词典有多少地址,去掉不用的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测试过组态王和200PLC进行自由口通信。很快,1S...

都是有用的寄存器,而且寄存器都是从1开始连续的

网友C(2016-02-22):
和你的设备通讯速率,数据更新周期有关,点按钮是写一次和读一次,你把通讯速率和数据更新周期修改一下,1S之内是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