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欧姆龙CP1LPLC如何接线

楼主(2015-01-08):
安川伺服CP1L本体如何接线,伺服带动转盘每隔90度停下

网友A:
安川伺服你要选用脉冲控制型,PLC选用晶体管,然后PLC的输出点100.00+100.01控制伺服驱动器即可,内部脉冲你按照需要发送

网友B:
尊敬的客户:

       您好!

       CP1L应该是欧姆龙PLC,需要带动转盘每隔90度停下可以使用位置控制模式,

       具体接线方式请参考用户手册。

 此致

----------------------------------------------------------------------
安川电机 客户咨询中心

上海市卢湾区湖滨路222号 企业天地一号路22楼

TEL: 400-821-3680     FAX: 86-21-53852008

Email:customer@yaskawa.com.cn

<受理时间>

9:00~11:30/12:30~16:30

----------------------------------------------------------------------

网友C:
安川伺服你要选用脉冲控制型,PLC选用晶体管,然后PLC的输出点100.00+100.01控制伺服驱动器即可,内部脉冲你按照需要发,建议你还是上官网下载个用户手册。

网友D:
欧姆龙PLC的脉冲输出是100.00和100.01

楼主:
引用 网友D:
欧姆龙PLC的脉冲输出是100.00和100.01

Σ-V系列

AC伺服驱动器

模拟量电压·脉冲序列指令型/旋转型

这款没错吧,那个手册里怎么查精度啊,就是一圈的脉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