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缆功率计算

楼主(2015-01-08):
总功率200kw 地埋需要多粗的3相4线电缆    怎么计算    以下电缆计算对吗

4*185的意思是铜电缆里共有4根线,每根的截面是185平方毫米,380V负载时,电缆的过流能力是按它的单根过流能力说的,所以总功率也就是每一单根能承受的总功率。220V负载时,总功率是三根的总和。 380V负载时:185的铜线按能过1000A电流,总功率是:1000*380*1.732=658.16KW。 220V负载时:1000*220*3=660KW。

网友A:
你这有点问题啊?总功率是200kv?这单位对吗?如果是三相四线供电,功率P=380*I*1.732*功率因素,即电压与电流相位差的余弦值,一般在0.8-0.95之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有点问题啊?总功率是200kv?这单位对吗?如果是...

谢谢 200kw写错了   我想用185铜电缆,但网上查了下 上述计算185铜电缆带658kw 不知道对不对,  用多粗电缆合适

网友B:
如果负载是三相电机用YJV22 4*185的电缆可以,但如果用YJV4*185的不行

可以用YJV 3*300+1*150

或者用YJV22 3*240+1*120

网友C:
185或者240电缆,地埋你按照最大满载2.5A每平方毫米计算,因为地埋散热较好

网友D:
不可低于185的电缆!

网友E:
距离也要考虑。

网友F:
要看你的200KW是什么负载了,是单项负载还是三项负载,如果是三项负载就够用,如果是单项负载,就要把200kw负载平均分组接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