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一运行报接地短路故障,如何处理?

楼主(2015-01-09):
原因:

接地电流超过额定输出电流的50%以上。

对策:
① 如果变频器到电机的动力电缆长度超过100m,适当降低载波频率;
② 检查低频补偿设置,如果补偿过度也容易造成接地短路故障,尝试初始化V/F 参数;
③ 将变频器和电机之间的动力电缆断开,让变频器脱开电机单独运行。
a.如果变频器单独运行正常,那就是负载侧出现短路。检查一下电机的绝缘情况,用兆欧表测量电机的绕组是
否对地短路。检查电机动力线和FG 之间是否绝缘变差,可考虑在变频器输出端连接AC 电抗器来降低电缆和
FG 之间的电压漂移。更换同型号电机。
b.如果变频器单独运行仍然报接地短路故障,就说明变频器内部电路出现问题,更换同型号变频器运行。

网友A:
以前遇见过这类问题,就是电机线路过长了。后来单独做一只热继电器箱子,放置在电机群附近。问题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