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变频器一上电空气断路器就跳闸?

楼主(2015-01-09):
原因:
① 由于空气断路器具有过电流保护功能,为避免变频器接通电源时引起空气断路器误动作;
② 变频器在刚接通电源的瞬间,其电容器的充电电流高达额定电流的(2-3)倍;
③ 变频器的进线电流高次谐波成分极多,当基波电流达到额定值时,实际电流的有效值要比额定电流大很多。

对策:

断路器的额定电流I 应选择为大于等于1.3-1.4 倍的额定电流。

网友A:
对策:

断路器的额定电流I 应选择为大于等于1.3-1.4 倍的额定电流。

楼主分析得不错

网友B:
如果空载时变频器送电就跳闸,肯定是有短路或接地的地方,不然不会发生变频器送电就跳闸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空载时变频器送电就跳闸,肯定是有短路或接地的地方,...

 我也觉得,不是整流单元出问题,就是整流单元的保护东东出问题--比如过电压保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