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N150烧了`

楼主(2015-01-09):
想求一份CHF-100A的电路图, 变频器电源板3N150烧了..什么原因会导致这个三极管坏掉.现在面板没有电压.不显示

网友A:
散热风机的出风口挡住了吧,IGBT挂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散热风机的出风口挡住了吧,IGBT挂了。

 电源板跟IGBT没关系吧。散热风机或者是端子短路可能会挂哦

网友C:
3N150是小功率场效应差动放大管,应该属于功率推动管之类,除非过压一般很少挂,除非真的是质量太差中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