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变频器带电机在低频运行时出现电机过载报警?

楼主(2015-01-09):
原因:
① 变频器参数设置不正确;
② 机械和传动系统不合理。

对策:
① V/F 曲线设置不正确(V/F 的比值设置过大或过小),初始化所有参数;
② 确认电机额定电流的设置和电机的铭牌一致;
③ 在工艺允许范围内延长加减速时间;
④ 尝试使用矢量控制模式;
⑤ 检查机械系统及其传动装置是否有异常;
⑥ 增加减速机提高输出转矩;
⑦ 设法减轻负载或者更换更大容量的电机。

网友A:
楼主变频器维修普及知识 不错 谢谢楼主分享